AMD 主板维修过程中,又遇到难题了

楼主(2024-07-16):
先看这两个板子的维修过程

两个板子,因为有一个是重摔,所以打算用来拆料。另一个是准备维修的,这个准备维修的是别人检修过的,说是CPU问题,我也没去怀疑。把准备维修的板子打值,没问题,上电会自动触发,电流停在0.6 左右,经过检查没出CPU 供电。因为已经有人检测过了,客户让我把料板上的u拆过来.果断换了CPU.结果还是一样的故障。

于是又把判定为坏u 的这个u 装到重摔的这个板子上。因为有内存有几个焊不上,所以不会跑码。能出CPU 供电。

这个板子,我取了BIOS 和一相供电,能出CPU 供电,证明CPU 供电芯片可以缺相,不用读主BIOS,少了这一相实际是移到维修那个板上了。
板子参考时序如图

下面是用示波器测试的CPU 供电。
能出CPU 供电的

不能正常出CPU 供电的波行。

ALL_PG 不正常的,这个也能抓到很短时间的高电平。

然后Cpu 供电就没了,也不会有svid ,接下来也不知道怎么修了。供电芯片和MOS 管都互换了。
然后还有这个联想的板子,看着电流在欢快的跑着,跑着跑着就掉电到0.5 左右重启了。CPU 换了三个还没没修好,有两个在其它机型上测试都正常,还有一个没测试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CPU旁边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CPU旁边的晶振。

32.768 的示波器不能测试,好板也一样。48 M 晶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