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5593 窝哩个豆这是准么回事(求助)

楼主(2024-07-16):
版号:la-j091p
插电待机20MA,按开机键电流无反应。
维修过程:
测量待机3V/5V正常,根据时序图测量+1.8V_PRIM无输出。
搜索找到+1.8V_PRIM由RT8061A芯片转换而来,测量芯片条件VINON正常,芯片缺少VOUT,看图纸+1.8V_PRIM还送到后极QA1和RE7都断开后还是一样不出1.8v电
压。测量后极无短路,反馈电阻都没问题后判断芯片坏。
最后网购4个芯片回来,3个换上都是无1.8V输出,有一个换上有1.5V输出但芯片严重发烫,断开pjp1802后还是发烫严重,怀疑买的芯片问题。无奈在立创商城买了2个芯片信心满满的换上,但结果不尽人意,开启正常都是无1.8V输出。
     求助论坛大佬指点

网友A:
全部芯片都有问题说不通吧,这都换6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芯片都有问题说不通吧,这都换6个了

对呀,应该不是芯片问题了,但修崩溃了,求助

网友:
没用示波器  测一下吗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这电路就这几个东西 电感换一个试下

网友B:
示波器测下有没瞬间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下有没瞬间波形?

说下怎么测

网友:
1;单次测电感前端波形
2;芯片几个脚位测测断线没
3:你说芯片发烫如果热成像温度不是正常温度测测哪个脚有没短路
4:嫌麻烦接个1.8V的模块上去看看能亮机不
5:芯片坏或者板层,如果是板层一般断开后极 后极 也会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