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465不开机维修故障维修附BIOS

楼主(2024-07-16):
机型:苹果A1465  版号:820-00164-A

故障现象:不开机
接手后插上维修电源观察现象,有待机上电到150ma左右掉电,拆开后盖取出主板观看,发现背面在BIOS芯片附近有两次明显进水腐蚀痕迹,

看来故障就应该是这里引起的,于是先用无水酒精清理主板,清理完毕查看有几处掉件,
打开点位图补上掉件元件

,上电试机,电流卡在540ma左右不动,屏幕不亮,取下主板再次清理线路,上电检查BIOS的电压,发现3脚Wp写保护脚电压为零,查看电路图此脚应该接到一个3.3v的上拉,仔细查看线路板焊点已经完全腐蚀掉了,于是飞线一根连到原来的上拉电阻位置,

再次通电试机,电流已经正常跳动,屏幕成功点亮。

附原机BIOS文件:

网友A:
这个板子修一下估计搞不到200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修一下估计搞不到200块了

还好加急维修收了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