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板号NM-C921不到一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24-07-17):
拯救者板号NM-C921不到一分钟自动关机,独显正常识别,散热排除,没思路了BIOS刷了

网友A:
看下CPU供电VSEN脚电阻

网友:
信号对比吧,没有更好的办法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CPU供电VSEN脚电阻

正常的,分压之后是1,2V

网友:
遇到相同的问题,鲁大师压力测试  就掉电。按开关  马上可以开开
nm-c921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南桥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

网友:
大概率就是CPU了

网友:
EC 换换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