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2019 不开机通病

楼主(2024-07-17):
联想Y7000 2019 不开机通病 ,抠电容秒杀,已经遇到同样问题好几台

联想NM-B701-R10-EY515-ATE3070.tvw

网友:
修到的都是2m坏

网友:
MP芯片VINSEN分压电阻坏的也多

网友:
扣CP边上的电容?

网友:
这台机电容短路 还有2M电阻都是经常坏的,主要是灰尘太多导致

网友:
感谢大哥分享,学到了

网友:
高手,学到了,下次遇到就注意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不触发还是触发不显示?

网友:
感谢大哥分享,学到了1111111

网友:
2M电阻和电容最好坏了,修过几台,就这里坏了

网友:
懂的都懂,有图就可以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不就是个大短嘛,通病个鬼,别啥都往通病上扯

网友A:
不开机是什么现像?短路还是开机不显示?

网友:
公共点短路烧U的比电容短路的多

网友:
这说的不加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是什么现像?短路还是开机不显示?

上电待机0.013 一秒左右变为0,,按开关键电流没变化 还是0

网友:
这个电阻是什么么作用

网友:
前天才修一台Y7000,NM-741,充电芯片烧了。这吊联想的机器 用可调电源,不过隔离,用充电器可以。

网友B:
电容抠掉不用补上吗?那这么多余的元件怎么会往主板上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抠掉不用补上吗?那这么多余的元件怎么会往主板上安?

后来是补了电容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哥分享

网友:
发财电容

网友(2024-10-28):
安开机无电流,测图中无短路

网友:
额   。。。。。碰见的都是2M电阻坏

网友(2025-08-19):
这是 联想送钱  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