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活在潮湿仓库中放置两年多的一块“华硕B85M-G”板子

楼主(2024-07-17):
坏板来源        两个半月前在咸鱼上捡的一块华硕B85M-G,品相很不好,元件的焊点发黑。卖家是湖南株洲的,他说丢仓库两年多了,收到后便很没信心修它,今天有空闲把它拖了出来。

维修前预处理
先测ATX电源和CPU4针供电插座的对地阻值,看有无短路情况,判断敢否上电。测量结果只有5VSB和PSON两个偏大的多。
既然锈蚀程度不轻,先用洗板水擦拭,擦拭多遍后,对地阻值基本正常,如下表:

电压

针脚编号
正常此型板子对地阻值
待修板子对地阻值
坏板原值
洗板水刷后
3.3V
1、2、12、13

5V
4、6、21、22、23

12V
10、11

12V
CPU4针12V供电

POK
无穷大
无穷大

5VSB
PSON
46K
-5V
无穷大
无穷大

-12V
无穷大
无穷大

GND
3、5、7、15、17、18、19、24

表格1  华硕B85M-GATX针脚对地阻值
初步诊断
1.     ATX各针脚对地阻值基本正常,可以上电测试;
2.     装不装CPU都触发掉电且不能自动触发,可手动再次触发(不用断一次市电),这种故障现象,并非有短路,而是缺某路大供电;

3.     镊子短接ATX的绿线到地,强制开机,桥的1.05V、1.5V、3.3V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无CPU供电,每一相都没有CPU供电输出。
故障分析
1.     CPU的三相供电都没有输出,这不大可能是协控芯片的故障,实测3个协控芯片(PU111、PU121、PU131)都未获得PWM信号,这就必须要查主控芯片PU101(ASP1253QGJ)
      注:故障应该在PWM主控芯片,但不能直接判断为是主控芯片一定坏了。
2.     查主控芯片PU101的工作条件:
PU401开启信号控制电路图

3  华硕B85M-G主板PU401开启信号控制电路图
      电路图分析理解
PU401开启引脚(第1脚,开启信号的电压来自于+3V),开启信号高电平的前提有两个:①主板活跃于S3或S0状态(表征为PQ802的B极为低电平,使用PQ801反转了S_SLP_S3#的电平)、②CPU供电12V已就绪(表征为PQ802的C极为高电平),NPN三极管PQ802将这两个前提的判断汇总于一身。
对应于条件①,当南桥提供的SLP_S3#信号为高电平时(说明主板处于睡眠或者开机状态),PQ801便会导通,于是PQ802的B极便由触发时的高电平变成了0V,这相当于PQ802的B极得到了与SLP_S3#信号相反的信号,PQ802截至,其集电极得到的+3V可以传递给主控芯片PU101的开启引脚。

PQ802集电极得到的+3V电压能否传递给PU101的开启引脚,还受制于PQ735, 对应于条件②,PQ735的集电极与PQ802的集电极直通,PQ735必须截至,其集电极+3V电压才能不被拉低;要让PQ735截至,必须PQ730导通;要让PQ730导通,其B极必须为高电平,其B极供电来自于经PR782和PR781送来的ATX电源的+12V。
      故障点的排查与维修
因为能够强制开机,所以此部分电路用到的+3V、+12V、3VSB,都已正常,不必排查;
镊子短接ATX的绿线到地,强制开机,然后:
测得PQ802的C极电压为0;
查PQ801是否已经收到了3.3V的S_SLP_S3#信号,测PQ801的B极有3.3V电压,测得PQ802的B极电压为0,可以视作正常;
那么“PQ802的C极电压为0”这个故障的原因很可能在其C极的前级电路:测贴片电容PC739阻值无穷大,正常;测电阻PR795阻值正常;
至此,其实拆除PQ735,PQ735焊盘上的集电极脚位处的电压就失去了被控制的可能,也就是不再需要知道+12V是否准备好,就直接给了EC开启信号了,反正+12V供电极少出现问题,但是若遇到电源故障,输出个高于12V不少的电压,这种情况下就少了一个保护CPU和主板的防护墙,所以继续排查吧。实际为客户维修时,为了节省时间,可以采用此法。
测PQ735的B极,有电压0.67V,这说明PQ735的B极电压未被PQ730拉低,PQ730未导通;
测PQ730的B极电压,为0,现在这里应该有大于0.65V以上的电压;

测得PR781靠近+12V供电一端电压接近1V,接着测PR781两端阻值,本为10K的PR781,当前阻值为无穷大,它断路了。

换掉PR781坏件,故障依旧,测PQ730的B极,已经有1V的电压了,完全能够导通它了,但是测PQ730的C极电压,居然测到0.65V,这个是能够导通PQ735的,很可能是PQ730坏了。算了,不再折腾了,还是拆掉PQ735吧,这样省事儿。

拆除PQ735后,触发便不再掉电了,但是,仍不亮机。
仍不能亮机,继续查
测系统已复位(PCIE的第11脚电压3.34V)、时钟信号正常(PCIE的第13、14脚电压分别为4.06V和3.67V);
测CPU复位H_CPURST#,ESDC3焊盘的第2脚,电压1.057V,也正常;

测内存复位信号H_D3_RESET#(内存插槽168脚),电压1.5V,且示波器上也能捕获到复位动作,如图4。(B85的板子,内存复位好像是在读BIOS成功之前发生的,记得B75的板子内存复位发生在读BIOS之后,不知对不。)
图 4 内存复位的短暂波形
原来是BIOS的原因
上面条件都具备,就要读BIOS了,

测试BIOS波形,无波形,只有电压毛刺:
刷了我电脑中原来存的一个BIOS文件,还是不亮机,BIOS波形依然不出。
测BIOS各脚电压,7、8脚在触发后都有0.3-1.5V之间的电压波动,4脚为接地0V,其他各脚都一直保持3.3V左右,供电完全正常;
难道我收藏的BIOS不适合这个主板,抑或是这个文件本来就是坏的,那么直接从华硕官网下载BIOS吧,华硕官网的BIOS文件是CAP格式的,而且文件大小为8194K,烧录软件读这个文件报“文件长度超出芯片容量,超出部分将被忽略”,使用“华硕CAP_to_BIN”工具转换为8192K的BIN格式文件,刷入BIOS芯片;

触发后再测BIOS波形:

      接着亮机了:

      上图这种提示是由我没有连接硬盘引起的。点击键盘,进入BIOS:

补充内容 (2024-7-31 15:33):
改正:文中“测BIOS各脚电压,7、8脚在触发后都有0.3-1.5V之间的电压波动”错误,应该是“测BIOS各脚电压,5、6脚在触发后都有0.3-1.5V之间的电压波动,”

Asus B85M-G1.01点位图.FZ

RT8120D(内存PWM控制器).pdf

网友A:
这种救活也活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救活也活不长

目的只是练手学习。

网友:
已加分鼓励,多谢分享你的bios转换软件。

网友:
好厉害,变废为宝了

网友B:
果然是高手了。。。。有资源资料学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高手了。。。。有资源资料学习吗?

买了几个视频教程学习入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高手了。。。。有资源资料学习吗?

显然现在并不是高手,也就是刚刚入门了。为了保护论坛中的大师们和真正的高手们的牙齿,可不敢接受“高手”这个称呼,只是修这块板子时不那么懵逼了,折腾着不亮机时不那么心慌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
感谢分享软件,对维修很实用

网友C:
这种1151板子故障一大堆,修好这个用不久又有那个问题出来。

网友D:
你的工钱贵过主板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工钱贵过主板的价值。。。

是的,但我现阶段的目标是学习。

网友:
过程分晰得头头是道!佩服

网友:
条理清晰,编写用心。

网友:
学习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E:
BIOS 8脚是VCC  有0-1.5V跳变?

网友F:
楼主也是人才,高手。对于成色比较差的主板不建议维修了,坏的原因基本上都是主板元器件腐蚀了,今天把这个修好用不了多久就还会有别的元器件腐蚀导致损坏,影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也是人才,高手。对于成色比较差的主板不建议维修了,坏的原因基本上都是主板元器件腐蚀了,今天把这个修好用不了多久就还会有别的元器件腐蚀导致损坏,影响稳定

在初学阶段,就是用这种廉价板子琢磨电路的,谢谢您。现在修台式机主板都赚不到啥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 8脚是VCC  有0-1.5V跳变?

这个从电路上看,是不对的,回头实测后订正。谢谢您

网友G:
pcie13 14电压4v?打错小数点了不。应该0.4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 8脚是VCC  有0-1.5V跳变?

他应该石是把片选看成vcc.1和8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1151板子故障一大堆,修好这个用不久又有那个问题出来。

b85是1150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pcie13 14电压4v?打错小数点了不。应该0.4左右

是的,是的,小数点弄错了,谢谢指正。

网友H:
这个维修过程写了好久吧

网友:
好长的帖子,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救活也活不长

如果不救,良心过不去,还有舆论的谴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维修过程写了好久吧

写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