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维修界的大佬,这个b75是什

楼主(2024-07-17):
各位维修界的大佬,这个b75是什么型号的主板,不上4pincpu供电,atx正常工作,插4pinatx不能开机,图中方框内mos管D极对地短路,换了一个还是短路,不知道是主板什么地方短路了,大佬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A:
是不是把CPU拿下来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CPU拿下来测的?

是的,不上cpu症状一样

网友B:
这块板子看着有点眼熟,卖家是广东的吗?这个故障你不应该先排查CPU供电MOS管是否短路?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协控芯片坏

网友C:
可能是CPU供电协控芯片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看着有点眼熟,卖家是广东的吗?这个故障你不应该先排查CPU供电MOS管是否短路?

cpu供电mos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CPU供电协控芯片短路

好的,我检查一下供电控制芯片

网友:
谢谢大佬们的意见,搞定亮机了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不是vcore了,应该是vccsa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