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3pro扩容后使用几天突然连续重启

楼主(2024-07-17):
13pro采用打磨方式扩容,使用几天后会突然黑屏重启,而且是连续重启,重新焊接硬盘恢复正常使用,但是用几天后故障依旧,咨询店家说是硬盘问题给重新更换一块硬盘,使用几天后依然会重启,但不是连续性重启,中间间隔一天到几个小时,咨询店家,店家怀疑硬盘底层问题,有没有懂的大佬帮忙解决下是硬盘的问题还是店家手艺的问题
图片是每次重启的代码,每次都是一样的

网友A:
你首先要确定这个是你的原主板我试过发去给他们打磨芯片换硬盘,发回来的不是我原来的主板(这是后来出故障了拆开修才发现,他们发回来的主板是有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确定这个是你的原主板我试过发去给他们打磨芯片换硬盘,发回来的不是我原来的主板(这是后来出故 ...

主板可以确定是我原机的,因为换硬盘的整个过程我都是在旁边看着的,期间怀疑硬盘的问题又重新更换了一块新硬盘,换完后用了一段时间又出现重启的故障了,但是不频繁而且没有规律,有时候间隔几分钟,有时间间隔好几天才出现一次,问店家他也迷茫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

网友:
是硬盘代码,再换一个

网友:
不如把原硬盘留着呢,能测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本来值几K的你这一顿操作只能节哀了

网友:
应该更换上的硬盘有坏块导致读写出错重启,重新更换一个新硬盘就应该解决了

网友B:
硬盘和CPU通讯有问题,不是把CPU吹虚焊了就是硬盘周围的原件有虚焊的,硬盘本身坏出这个概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和CPU通讯有问题,不是把CPU吹虚焊了就是硬盘周围的原件有虚焊的,硬盘本身坏出这个概率不大

加上已经换过一块硬盘了,先查硬盘周围的件,把胶都给他清理掉看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根据我多年服务器交换机工厂打工仔的经验,大概率是CPU虚焊了

网友:
通讯异常,硬盘没问题应该是CPU.了吧

网友:
事实证明还是出厂时的好

网友:
十有八九把U吹虚了

网友:
自己撬了摔坏的 13promax 的 256 硬盘,拆了 Mini6 的,看焊盘平整就植球直接焊上去了,开机冒烟了,旁边的供电滤波电容烧了,翘掉刷机正常,使用几个月了都很正常啊,我业余的,会不会电容不良导致硬盘供电短路重启呢,

网友:
技术问题,板子搞虚了

网友(2024-09-10):
明显报PCIE问题 。 硬盘和U的PCIE通讯问题 。换了硬盘就是断线了要不就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