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24-3455 14050-1 所有USB口不能使用一例

楼主(2024-07-17):
DELL Inspiron 24-3455 14050-1 所有USB口不能使用一例:
    客户送来一台DELL Inspiron 24-3455 一体机,说是所有USB口都不能使用,经开机检查的确如此,插上键盘鼠标没一点反应。
    开盖检查,测所有U口未发现有短路,再开机测所有U口5V供电,发现没有电压。顺着U口5V供电线路,查到给U口供电的场管Q43没有导通,控制G极没有电压。
    主板的板号是14050-1,手头没有该机的图纸,在迅维搜一下有该机型的图纸,花10个下载分下载了。
    打开图纸找到Run Power(5V_S5->VCC USB)页,结合图纸一分析,发现控制信号来自Q1217,是一个双场效应管的组合,其5脚输入EN1开启信号,6脚输出EN2控制信号,待机时没有EN1开启电压,第一个场管截止,2脚3脚为高电平,使第二个场管导通,将6脚EN2控制脚电压接地拉低,场管Q43没有控制电压所以不导通。
    同理,当开机后,5脚输入EN1开启信号,第一个场管导通将2、3脚电压拉低,第二个场管没有控制电压截止,6脚EN2得到高电平,场管Q43得到控制电压导通,所有USB口得到5V电压。
    经检查,开机后EN1是有3.3V的开启电压的,但是EN2依旧为0,怀疑是不是Q1217坏了,由于手头没有这个双场效应管,干脆将Q34直接短接,开机进系统,所有U口都能正常使用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待机状态下U口就有5V电压,应该影响不大,准备就这样交货了吧。
    准备装上后盖的时候,突然灵感一闪:会不会是上拉电阻R1777阻值变大造成EN2没有电压的呢?还是检查一下吧,应急修复总是不如完美修复的是吧?
    将R1777取下一测,果然是这样,R1777阻值无限大,哎,还是不够细心,就因为可以应急处理,没有仔细分析电路,光想着赚钱了,,嘿嘿
    换上一个470K的电阻,开机进系统,完美解决!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到了

网友:
在这个什么都讲快的环境,谁还管这些细节,楼主责任心大大的好: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