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

楼主(2024-07-17):
桥不发出slp_s3,io发出了开机信号给桥,查了点位图,这个直连桥内部,我想问有什么办法在不拆桥的情况下知道桥有没有收到开机信号,是否为断线。

网友:
无解,只能拆桥,然后量POK和S3是否断线。个人经验,只要EC发出POK出去,桥待机条件OK,没有收到S3,可以直接准备换桥了。

网友A:
那插着电,不开机,待机情况下S3就已经有2.5V的电压了,是不是也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插着电,不开机,待机情况下S3就已经有2.5V的电压了,是不是也是桥坏了

s3 是3.3v吧,等大佬解

网友B:
断开IO开机信号脚,打值桥的开机脚对地值就知道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IO开机信号脚,打值桥的开机脚对地值就知道有没有断线

好吧,撬引脚。。以前撬过,直接断了

网友:
对地值正常就代表线路OK  桥肯定收到信号

网友:
桥危也,准备bga

网友:
估计桥是够呛了,没有太好的排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