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 14 G5+ 不开机 闪黄灯

楼主(2024-07-17):
Thinkbook 14 G5+ 主板板号:NB5979_MB_V12.故障:待机0.02 开机触发后到0.06。开机后3.3V 5V电压有,其他电压没有。刷过BIOS ,故障依旧。还有一个明显的情况是,电源口在开机后闪黄灯。机器比较新,没有思路。有修到过的吗?或者给点维修思路,谢谢。
不开机
板号

网友:
查主供电!按电池电压追査

网友:
有电容烧坏的。我修过一台DELL的电脑也是指示灯闪烁电流上到0.12就掉电,换了烧坏的电容后屏幕能亮了。

网友:
电流0.06应该很多电压都没开启,按时序查

网友:
先看有不短路,我前几天修到台E490,电流0.08就是3V后级短路

网友:
把电池装好,找个原装充电器插上,试试有没有变化

网友:
看看网卡扣子 有惊喜

网友:
这机器内存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2025-08-16):
楼主有修好了吗,在线等,我也一样的机器,一样现象,待机有5V,没有3.3V 不触发,黄灯一直闪,没有思路。求指教

网友(2025-09-20):
我也遇到了 感觉像CPU坏的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2025-12-04):
我有一台一样的现象 弄好了吗

网友:
一样的问题 请问修复好了吗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