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求助 七彩虹p106-100 RS502位置左侧的电容掉了,求点位图或告知多少uf

楼主(2024-07-18):
纯小白求助。七彩虹p106-100 RS502位置左侧的电容掉了,显卡开机风扇转,但是不能不识别,拆散热后摸核心没温度,,,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电容的原因求大佬们解惑或告知,,,求点位图或告知多少uf,,,跪求跪求

网友:
12V 滤波电容

网友A:
哥,我这没供电是不是因为它,,,,还有这电容多大的,能告知下吗,想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我这没供电是不是因为它,,,,还有这电容多大的,能告知下吗,想补上

不会是它的原因,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电容选16V 10U 或 25V 10U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它的原因,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电容选16V 10U 或 25V 10U都行的

好的谢谢 掉了挨在一起的两个,一大一小,就补一个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