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PN-Q174 3.3v电压问题

楼主(2024-07-18):
这个G38的主板2修机器  拆开发现桥短路 以为很简单换了桥 3.3V 不短路了 空板插电源开机发现3.3V  只有0.6V 的输出 而5V 的就正常  果断的换 了一颗SYS8208B C测下阻值 没有问题  开机  还是输出0.6V  那就用示波器看看吧  说实话 看也不太懂   发现电感有输出3.3V   但是很快就掉了 这时 已经测过3.3-S 5 对地的阻值 时正常的  实在分析不太明白 了  请各位大佬  指点一下啊

网友:
查后级肯定有短路,或者后级拉低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