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DVI输出数字信号时显示器短暂黑屏

楼主(2024-07-18):
华硕B85+i5 4690k,硬件无故障,显示器也正常,在家中有电器突然启动或停止时,或者隔壁家开空调时,如果是DVI输出数字信号,显示器就会短暂黑屏2秒钟,而输出VGA模拟信号时不会短暂黑屏。此现象适用于奔腾 i3 i5各种处理器。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就注意了

网友:
所以说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电源pfc有问题

网友:
所以说是不是电源影响到核显了?我当时换过京东正品电源

网友:
从原理上pfc电路就是消除瞬间电压变化的.

网友A:
其他电器贴别是大型电器工作时220会突然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电器贴别是大型电器工作时220会突然变低

其实这里有一个重要信息,VGA显示是不受这些影响的,问题是DVI为什么会受影响?

网友:
vga不是数字信号。

网友B:
电源问题吗?电源太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问题吗?电源太次了?

99买的京东正品300W电源

网友(2024-08-22):
DVI是数字信号

网友:
最近又加了独显,还是DVI接口,照样有这种问题

网友C:
加强抗干扰。电源线用带磁环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强抗干扰。电源线用带磁环的试试。’

当然最主要原因还是出在DVI信号线上,应该是信号线抗干扰吧

网友C:
对的,用带磁环的DVI线抗干扰好,

网友: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用带磁环的DVI线抗干扰好,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不客气,共同探讨,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