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跳屏故障,求大神看看还能不能修

楼主(2024-07-18):
昂达一体机的显示器,通电开机,屏会闪跳几下,正常一下,循环这样,求大神看看还能不能修。这张图位置有发热

网友A:
这排电阻断开一个通一下电,没效果就装上断下一个,直到正常就是那个电阻的屏电路坏了,不用装电阻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排电阻断开一个通一下电,没效果就装上断下一个,直到正常就是那个电阻的屏电路坏了,不用装电阻继续用。 ...

感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