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70暗屏没背光维修 附点位图

楼主(2024-07-18):
接到一台联想E470,故障为开机暗屏 有图像没背光,拆开先测量屏接口供电,发现背光BKOFF为0V 正常是3.3V,

BKOFF信号联通到EC 119脚 测量也是0V,以为是ED问题,从料板拆个EC过来 故障依旧,

(其实最简单的维修方法是旁边借个3.3V电压就可以正常亮屏),但这样做 屏开合就不能熄屏,想到这个 突然想到会不会是LID信号问题呢,然后测量EC 109脚LID_SW 电压只有0.8V不正常 正常是3V,

LID信号是由屏开合感应芯片提供,这款机子有两个开合感觉芯片,一个在左上角 另一个在右边中间,测量这两个芯片5脚3V输入正常,1号输出没电压,用磁铁放上去 只有0~0.8V变化 不正常,然后先换左上角的感应芯片,接电测试 1脚LID信号恢复3V,接屏成功点亮,开盒待机也正常,维修结束。

联想_E470

网友:
楼主好人,分享经验还提供图纸,祝你发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