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个人取带黑胶芯片的经验之谈

楼主(2024-07-18):
到现在修好的联想黑胶虽然不足100 台,个人觉得的可以把我的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了。取黑胶之前,不要做任何除胶的动作。除胶水都没有用,我试过,泡的太久还会把焊盘的绝缘漆弄掉。
这个板子,就是我以前用除胶水泡了一晚的杰作。

取了桥,直接报废。我后面还陆续修坏了2 个板子(芯片都没问题),慢慢的总算把黑胶搞定了。
取黑胶,首先先说下BGA焊接,BGA焊接锡达熔点后。有接近1 分钟接左右的恒温时间。太久了,有可能会爆了芯片。温度太高了,就想都不用想,当场报废。芯片可以做成能承受更高的温度,但意味着成本可能会增加。
然后说下我取黑胶的经验。
第一步,预热台加热到主板大约100度左右,预热台发热砖,离主板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要把热损耗去掉。我的预热台开的是220 度。预热5 分钟。

然后在CPU 旁边加入焊油。油多加一点没事,但也不要加的太多。浪费油后面也会浪费洗板水。

油会因为有热量,自动吸到CPU 底部。加焊油,主要是两个作用,一个是放撬的刀片,减少刀片与焊盘的摩擦力,减少绝缘漆损坏,二是油能保温,芯片锡点,受热会更均匀。关闭加热台的加热开关,让温度慢慢自动降下来。
降的差不多了。把主板转移到BGA 焊台。
在用bga 之前一定先要对风嘴。

然后把主板放在上面。一定要固定好,主板不要卡的太紧,热量上来后,一样会有热胀冷缩。然后附上的我的加热温度。

因为我的BGA 前段时间温度探头坏了,原来上风是225 度。经过对比测试无铅215 能化锡,我就把温度都调低了10 度左右。我的bga的温度算法是这样的,红外一般是测的温度,就是显示的温度。上下风是测试的温度,因为离主板有一定距离,吹出来的风会被冷空气中和部份,所以就会有算法。

然后等温度到了,不要急,报警亮灯那一刻,拿出秒表,开启真空吸笔,因为我已经测试过1 分钟不会爆芯片。等待30 s,用这个工具伸到CPU 底部(只要放一点点进去,全部伸进去,CPU就毁了,底部电容会弄掉,漆会划伤),轻轻的试下,主要查看最边上的锡球化了没有。

确定化了,因为这个工具是平着插在CPU 底部的,轻轻的转动工具,黑胶在锡化了后,胶已经变软了。一个角就撬开了。迅速撬第二个角。一般撬了两个角,对面的角黑胶也会同时脱落,然后移开上风嘴,迅速用吸笔把芯片吸起来。移开上风嘴一定要真空吸笔吸芯片。时间久一点,上风没热量,锡就会固化。如果对面的黑胶没脱落,锡笔吸不上来,到了1 分钟,先让机器自动降温。等主板不烫手了,把主板换个方向,撬另外两个角。10 片板子,9 片一般只要撬两个角,指的长的那两个角。
取下来的芯片

处理好的焊盘

底部那些锡球熔到一起的,就是我撬的时候,那个刀子的深度。
然后把取芯片的温度记录下来。

小风嘴因为风嘴小,到主板的热量就会高一点点。bga 的温度,一般要根据风嘴的大小,芯片的厚度,板层的厚度,来设定温度,尤其是那种有铜镀锡的。这种温度要略高一点。
这是我昨天拆的黑胶主板的一个桥,桥已经装在其它主板上了

黑胶留在焊盘上怎么处理。大一点的焊盘,可以预热后,在黑胶地方,加焊油,然后用马蹄头去轻轻的推。小的桥焊盘,预热后,最好在显微镜下,用风枪加手术刀刮,空点不要太在意,如果在意空点,有可能会刮伤有线路的绝缘漆。
以上都是个人的维修经验,不一定全对,但我确实能把这些坏主板修好。
免责声明。以上是个人的维修经验,主要是交流技术,万一有错误之处,造成您在维修过程中导致主板维修失败或者导致不可逆的损失(比如断线,焊盘脱落),本人概不负责。

 会员133409100鑫豆2025-5-26 17:12
 会员197331100鑫豆2025-5-25 10:55
 会员203218100鑫豆2025-5-18 10:06
 会员895540100鑫豆2025-4-29 09:46
 会员25721100鑫豆2025-4-22 13:27

网友:
温度到了之后小刀片先翘,然后在取芯片。我一般是设置暂停温度保持,在这30秒时间里可以慢慢翘

网友:
AMD的好翘,英特尔的比较难翘,容易掉点

网友:
你这经验总结的太到位了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维修真好,谢谢!

网友:
黑胶就是恶心人的,容易虚焊,还不好修

网友:
楼主分享得很好,做黑胶都是熟能生巧的事,就算掉点了也没多大关系,显微镜下面补点很轻松。

网友:
楼主牛掰,先下载了估计要精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受用了

网友:
主要是判断焊锡是否彻底熔化,彻底熔化后,小心撬就行。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关于黑胶已经破坏N快主板了,希望看完你的经验能够,破防

网友:
感谢分享。黑胶真的讨厌,有时取了芯片用铬铁除板上的胶时还把焊盘搞坏。

网友A:
谢谢分享,感觉黑胶拆芯片还好,只要不是硬胶就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感觉黑胶拆芯片还好,只要不是硬胶就问题不大

这个黑胶指的就是硬胶,低温锡那种胶,没这种难度。
黑胶最硬的是THINK 系列。

网友(点评):
确实有硬胶的说法,某些主板上有遇到过(特别是INTEL)。拯救者黑胶很多都是加热后变脆,温度到了一下就下了,除胶也容易。但有些硬胶就有点像环氧树脂一样,硬到刮不动,而且很粘,取下来还有很大概率整片掉漆。

网友:
兄台用的什么BGA ?

网友:
来自: 乌克兰 来自 乌克兰
关键的事情你没有讲,拆下来后,你是不是用的无铅锡球做上去的,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关系到后续使用,多久,稳不稳定,会不会和修手机的一样,手机做了CPU后,就不能打游戏了,一打游戏,几天一返修,一二个月修几次,就是因为修手机的,修了CPU之后,用的就是低温锡或中温锡,当时能用,因为那样好焊接,但是不耐用,最后没心情修了,只得卖手机了,修电脑也是一样,很多人怕做无铅将芯片焊爆了,就采用了低温或有铅的锡球,做上去的,修了之后,当时好了,后续问题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一定要在要取的芯片周围贴铝箔纸,铝箔把芯片周围的小元件全部盖好,可以避免一旦手抖导致小元件 ...

bga 出厂就自带真空吸笔。
这个看你自己的操作习惯,用吸笔理论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C:
黑胶这玩意,真没难度,r9000p 一步到位

网友:
应该是雷科

网友:
黑胶确实是目前维修界,在维修中遇到的维修最大障碍,特别是联想那种低温板被灌胶的,维修更难。感谢楼主能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干多了就轻车熟路了,和做某些事情一样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胶这玩意,真没难度,r9000p 一步到位

干那种黑胶的3070显卡和8个显存,特别是显存和南桥挨的很近的那种,那种才真正的有挑战性,无铅操作,谁干谁知道,出一点错,让你干的怀疑人生

网友D:
你的BGA有问题了,下面直接260  主板都会烤焦了,雷科007  维修笔记本主板  温度要控制在230度以内,超过230主板和芯片就危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BGA有问题了,下面直接260  主板都会烤焦了,雷科007  维修笔记本主板  温度要控制在230度以内,超过23 ...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温度是仅参考,一台BGA 温度根据实际情况来调试。这个温度,我已经修了300 个主板以上,碰到部份主板,下温还会加10 度。

网友:
总会有风险,,,,

网友:
这个东西都是熟能生巧

网友:
这个废话不是一般的多,以我的经验 等锡融化,用拆薄片伸进去 左右一掰就好。简单几句话说那么长 还要花钱。什么意思哦

网友F:
所以在生产的时候为什么要涂抹一大片黑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所以在生产的时候为什么要涂抹一大片黑胶

笔记本因为经常要移动,经常有晃动,如果不打胶,虚焊概率会大大增加,造成返修。还有一个原因,这种黑胶不管你多好的技术,只要上过BGA,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因为经常要移动,经常有晃动,如果不打胶,虚焊概率会大大增加,造成返修。还有一个原因,这种黑胶 ...

现实情况是打胶和低温锡都有大量脱焊案例

网友G:
215度能把芯片取下来,牛

网友:
引用 网友G:
215度能把芯片取下来,牛

我的bga 是换了热电偶的,没有校正温度。

网友:
黑胶我上风240

网友:
搞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你们还修我都扔给同行

网友:
R9000P的黑胶cpu都焊接到头来还是没撬动cpu都变形来 ,以后再也不搞了

网友(2024-11-23):
如此优秀,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温度是仅参考,一台BGA 温度根据实际情况来调试。这个温度,我已经修了300 个主板以上 ...

老BGA是的这温度,实际没260 270    根据BGA调节

网友(2025-02-11):
bga总爆芯片头疼

网友:
提前走一遍曲线, 然后 上风嘴离芯片高些, 下面不用管, 不要打焊膏, 打了那个黑胶就变软了,很难处理, 不打焊锡膏 芯片周围那些鼓起来的锡点用镊子碰碰, 动的话就直接翘  拿下来黑胶都会粘到芯片上 主板干净的很,也是修了很多台找到的小窍门

网友H:
麻烦,助焊剂啥的都不用,到温度翘下来就行

网友:
其实就是温度掌握问题,不过楼主分享的够好,我一般都是,温度够了该下手就直接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麻烦,助焊剂啥的都不用,到温度翘下来就行
我这是发给新手看的,新手不用助焊,焊盘损坏概率会大很多,我是新手,独自一人慢慢摸索过来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太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