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FA506IV 显卡MOS管击穿短路 换掉之后 显卡正常识别 但是会CPU 锁频

楼主(2024-07-18):
华硕天选FA506IV         显卡MOS管击穿短路 换掉之后   显卡正常识别 但是会CPU 锁频,但是有时候自己又会好   BIOS 排除 系统排除

网友A:
隔离管有没有问题充放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有没有用原机配的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有没有问题充放电有没有问题

充放电正常,

网友:
华硕锁频查一下温控

网友:
开机按住电源键几十秒放电看看

网友:
供电散热弄好就OK

网友:
遇到一台跟你的故障一样,断开 1V8_AON_EN 单用集显也是一样,换了 U 还是一样,最后退机了没修好。

网友:
老板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也扬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