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了一个件 点位图和图纸标注看不懂

楼主(2024-07-18):
点位显示是个电阻 图纸也是电阻 但是标注的数值看不懂 请教高手

到底是电阻还是电容

网友:
你就当他是个0欧姆电阻就行了

网友A:
图纸标的是电阻,0.00001欧 实际用0欧电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标的是电阻,0.00001欧 实际用0欧电阻就行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标的是电阻,0.00001欧 实际用0欧电阻就行

感谢

网友:
图纸上电阻标这么准确呀,这得多么精密的产品呀!

网友:
装一个电感 应该可以

网友B:
电感电阻吧,10uh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电阻吧,10uh

  这个是精密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