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修不出来了,是u坏了吗。

楼主(2024-07-18):
VCCSA和VCCCORE出不来,供电芯片那边初步判断是正常的,这个vccsa开启信号1.5v正常吗。u坏了是不是会导致这两个电压出不来,还是说这两个电压出来的条件跟u本身没关系,就是说是这两个电压先出来,u在后面?请老师指点。
芯片
供电芯片
y7000

网友:
先修vccsa,只要U没短路,这个电压就一定会先出来。把u拆了,这个电压也会出来,在nm-b701上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