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基VN7-591笔记本cpu供电的神秘电流

楼主(2024-07-18):
台弘基VN7-591笔记本,版号14206-1

因cpu供电击穿,导致不开机检查发现CPU供电芯片代号PU4703 的CSD97374芯片击穿,

导致CPU也同时击穿损坏,更换一颗料板上的旧CPu和CSD97374后,上电电流升至700ma左右无跳动,检查CPU供电有1.7V,但是cpu三组供电电感发热严重,用示波器检查输出波形正常,怀疑更换CPU是坏的,拆下CPU后。在无CPU状态继续上电测试,发现cpu供电电感依然有1.7v供电,但是诡异的是维修电源上有高达500ma左右的电流,三个供电电感在无负载的情况下依然严重发烫,再用示波器测试波形正常,

断电用万用表检测CPU1.7v端阻值正常无短路,拆下全部3组CPU供电芯片,再次测试主板有200ma左右,由于有独显供电这个电流应该是正常的,然后还原装上一组供电,维修电源显示又有400ma的电流,

这组还原的cpu供电的电感依旧严重发烫,这个现象让人感到疑惑,在CPU供电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是什么原因导致CPU供电有电流产生并且导致电感发热,望高手帮助分析分析

网友A:
直接更换电感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换电感再试

3个电感都出问题估计概率太小了吧,我怀疑是不是前级tps51631的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B:
查下CPU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CPU供电滤波电容

已经给CPU供电20V和输出1.7V都加了滤波电容,没有改变,对比显卡上的波形,感觉CPU供电的波形上沿和下沿波纹大一些

网友:
这两个波形分别是tps51631输出的pwm波形和电感上1.6V的波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发烫说明 P N 组合有问题,

网友:
我分析的是,现在是电感温升明显,97374M则无明显升温,感觉是电感在这种工作频率下产生了严重的损耗,毕竟这个电流还达不到正常CPU的工作电流,或者有大量的高频谐波跑到直流端产生了电流,但是我已经给1.7V端加了电容,另外换了电感,感抗不一样,上电一样发烫,只是电流偏小一点。

网友:
会不会是整个CPU供电处于空载的情况下,导致的供电失常呢?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会不会是CPU虚焊或外围有掉件?

网友:
咋解决的啊,主控芯片一起换了?还是反馈线路,?还是boot?

网友:
问问题的时候会告诉大家,解决了就不来了

网友:
说了这么多到底咋回事?

网友:
没波波就难搞了。

网友:
故障原因就是CPU的功率电路没有负载的缘故,检测了前后级都是正常,换上好的CPU后电压电流和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2024-12-12):
是U坏了吗

网友:
有 CPU 才有SVID 调节 输出需要的电压   空载默认BOOT电压 是这样的好像

网友(2025-03-15):
用热成像看下,建议你换协控芯片加主控,单换mos管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