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s0902a-b2c主控开卡工具

楼主(2024-07-18):
哪里可以下载mas0902a-b2c开卡工具啊

网友A:
去量产部落找找

网友B:
先随便找个MAA0902A开卡软件,自动识别一下是什么颗粒,然后再找对应的开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量产部落找找

找到了一个开卡软件,也能识别到固态硬盘,但提示缺少FLASH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随便找个MAA0902A开卡软件,自动识别一下是什么颗粒,然后再找对应的开卡软件

找是找到了,但还是开卡失败,提示缺少Flas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