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板号NM-D041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7-18):
接到机子插电没反应,客户说进水了一点水不行了。
拆开一看,IO边上全是水,氧化了。

换下来的EC

买了全新刷好资料的。换好EC后还是不触发。查EC条件,74脚3.3V正常,

接下来查 WRST#信号14脚,发现是0V。看点位图。RE8电阻不见了,应该是氧化掉了。两边脚氧化容掉了。

然后在RE3,1脚飞线到DE1的2脚。

插电电流刷刷的上去了,第一次拿了一条淘宝买的专用条装上机,电流跑到0.9不动,以为没有好,看了一下是专用条。在换一条原装条,电流刷刷的上去。亮机,搞定了。问题很简单。就是进水机掉元件不好修,辛好这个机子有点位和图纸,要不然没心情去修他。进水机的问题多。

网友A:
楼主专用条不好用是吗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换下来的EC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换下来的EC是好的?

感觉有可能

网友:
有图纸点位真的是很好修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路过学习。
有需要模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换下来的EC是好的?

好不好这个重要吗?反正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换下来的EC是好的?

应该是好的,不过EC进过水,换了新的返修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专用条不好用是吗

专用条不支持AMD的,要兼容条才行

网友:
高手一出手,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