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77主板掉电

楼主(2024-07-18):
装bios芯片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启动。不装bios芯片能开机,时钟复位电压和各项电压都有,bios刷过芯片也换过都不行,bios到桥的线路大概量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有大神遇到过类似情况没?

网友A:
BIOS芯片7、8脚与桥通信的电阻阻值是否正常,根据图纸上标的值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7、8脚与桥通信的电阻阻值是否正常,根据图纸上标的值测一下。

对比华硕B75好板测量,没阻值异常。手上没有示波器没法深入检测,等升级装备了再深入研究吧,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