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60 USB接口能识别3.0设备无法识别到2.0 求指教

楼主(2024-07-19):
手里有一台T560的机器,有一个USB接口可以识别到3.0的设备却无法识别到2.0的设备,测量U3203电压正常,接口处测量也有5V电压。10-11脚有信号输入,阻值600左右,2-3脚也有信号输出,阻值500左右。请教各位 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这种情况是桥出问题了,还是有别的原因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测量2.3角之间阻值,测量主板其他USB供电芯片的开启角电压,更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