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键盘不能用

楼主(2024-07-19):
我有台苹果A1398 版号820-00138-A笔记本,问题是键盘不能用,触摸板能用,键盘换过,触摸板也换过,还是不能用,BIOS也刷了,故障还是原样,大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
把那条触摸板连接线更换,或主板后输入到键盘接口的3.3V

网友:
有图纸 有点位别闲麻烦了

网友(2024-08-22):
我也遇到一个 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