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小新LA-K321P 5V短路,修好后可以开机但是不亮屏

楼主(2024-07-19):
这台机器版号是LA-K321P,独显版本,起因是5V短路烧了一堆东西,包括声卡。
然后订了芯片回来,换上去后,正常升压,看电流已经开机,但是屏幕不显示。HDMI接外置显示器也无信号。换了两个显示器都这样。
看了下图时序,最后两个信号是SYS_PWROK和SOC_PLTRST#,操起示波器就开始抓波,结果出乎意料,这两个信号都正常,先出SYS_PWROK后出SOC_PLTRST#
看来是已经正常启动了。
但是测试发现,插不插屏幕感觉电流都没啥区别,量测EDP接口1,2脚有12V电压。量测板子各个电感,电压均正常。
找了个WINPE的U盘插上去,开机后U盘灯亮,凭感觉按下回车键,然后U盘灯一阵狂闪,电流也随时上上下下欢快变化,凭感觉是进入了WINPE系统。
还有个奇葩的问题是,开机后感觉只要到了屏显界面,喇叭就吱吱吱吱的狂响。声卡换过了,涛声依旧。
看了下图纸,声卡和显示都是直通CPU的,难道是CPU里面某些模块坏了?
大家给个思路吧。

补充内容 (2024-7-27 07:15):
已解决,看这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6873-1-1.html

网友A:
先不装声卡试试

网友B:
大小写有吗   有的话测屏供电那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装声卡试试

不装声卡喇叭是不响了,但是屏不亮,涛声依旧。但实际上是可以开机的。只是不显示而已。HDMI也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小写有吗   有的话测屏供电那块啊

我没有带灯的键盘,只有无线键盘,按住CTRL ALT DEL,板子是会重启的,从电流和SYS_PWROK和SOC_PLTRST#波形看得出来。

网友:
难道屏也坏了?

网友:
修过很多台这款机器,5V坏一般不烧CPU。
内置的屏幕换一个试一下?一般情况下不进系统外接的HDMI也没有信号的,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是的你是对的,确实CPU没坏,已修复.

网友:
我有一台

这个二修机 5v好多都拆了。玻璃管也拆了 声卡 ec都干了  还没细看

网友(点评):
5V短路一般不烧EC,我修了两台了,EC都健在

网友:
换U吧,9成是U被短路5V击穿了

网友:
屏显界面,喇叭乱响!声卡驱动正常吗?会不会BIOS坏了

网友:
大芯片坏的概率妥妥的高啊

网友:
外接看下。。。。。

网友:
这个U现在涨得厉害   上个月还650  现在已经780了

网友:
分析都挺有道理,这个波形很漂亮

网友:
一般都是CPU不对了

网友:
CPU的几率大的hen

网友:
把摄像头线拔掉试试看

网友:
感谢大家献计献策,已经修复了,CPU没坏.。见这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6873-1-1.html

网友(2024-08-27):
估计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