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大家一下EDP屏供电电压

楼主(2024-07-19):
在修一台小新LA-K321P笔记本,目前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内外屏不显,所幸买的鑫制造软件里有点位图原理图,于是一番研究。
发现这个本子的EDP供电是12.6V的,我在网上找了个EDP接口的夏普屏幕,当然不是这个机器上的,接口定义确是3.3V供电,把我给整迷惑了。
到底是EDP接口的屏幕有不同的供电方式呢还是?求懂行的大神解惑。感谢。

网友:
屏供电3.3,背光供电是公共点电压9-19v

网友A:
还有R9未置件不用看,就看vdd是多少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R9未置件不用看,就看vdd是多少v

感谢,确实是个@,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R9未置件不用看,就看vdd是多少v

感谢指点,是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确实是个@,明白了

@个嘚嘚,那是跳线直连,是LEDVDD,你说的那个3.3V的是LCDVDD

网友:
没错,不可能是3.3V,这是背光供电不是屏供电吧?

网友:
高电压是LED供电的,不是屏VCC

网友:
这看图能力有待加强

网友:
建议发我看看

网友:
12.6没有启动 电阻没有装

网友(点评):
那你错了,我量了有12.6V电压的

网友:
OLED屏幕吧还带触摸

网友:
1 2脚是主供电。 这里的12.6v 应该是公共点的电压,应该是和电池一样的电压。 8 9脚才是屏的 lcdvdd 3.3v.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已经修好了,我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学习能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学习能力

网友(2024-09-28):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