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充电芯片9538输出电压过高

楼主(2024-07-20):
3脚输出18.7v 不知正常否。??正常dell机子公共端电压不是13v到15v吗。我这个有18.7v。但主板各个电压全都有出来就是开机瞬间 电流升到1.9a掉电。总决得dell机子设计太乱太复杂问题多

网友:
电压是不是过高,得看机型号和电池电芯设定,

网友:
先搞清楚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A:
按图纸看是正常公共点电压,设置的是4芯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图纸看是正常公共点电压,设置的是4芯电池

哪是多少v供共端。我测了有18.7v。不知把这个充电芯片拆了直接用适配器输入端跟供共端相连会烧机了吗。我现在是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会到1.9a掉电。主板所有电压者测了正常。每次开机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是多少v供共端。我测了有18.7v。不知把这个充电芯片拆了直接用适配器输入端跟供共端相连会烧机了吗。我 ...

是不是DELL G3 3579??

网友:
电芯设定在芯片的27脚,看电阻大小 查表就知公共点电压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ELL G3 3579??

厉害对就是这个型号。咱修给你发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