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5GT,用适配器正常,只要电池电量低于百分之三十就会锁频0.79GHz

楼主(2024-07-20):
FX505GT,用适配器正常,只要电池电量低于百分之三十就会锁频0.79GHz,切换个窗口都很慢,没法使用,CPUPROHOT#这个信号是高电平,不知道还有什么信号会引起降频,BIOS刷过电池换过

网友:
充放电正常的

网友:
刷个BIOS  可以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个EC和CPU先

网友A:
电池量低于30%,和充电器一起供电会不会降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量低于30%,和充电器一起供电会不会降频??

不会的,接入充电器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接入充电器就正常了

那就没问题呀,感觉是正常的

网友(2024-08-27):
是不是电池30%就进入节能模式了

网友:
电池电压低导致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