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7-D1U插电源或拔电源掉电,百思不解,求指点

楼主(2024-07-20):
板号6-71-n15f0-d02a ,不进系统拔插电源没事,进系统就这个样,一插电源几秒后就关机重起了,检测隔离电路没问题,无解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A:
查查芯片电压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芯片电压检测脚

这个芯片没有检测脚的

网友B:
最后发现是开关轻微漏电,把开关拔了就不会了,19V变16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发现是开关轻微漏电,把开关拔了就不会了,19V变16V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发现是开关轻微漏电,把开关拔了就不会了,19V变16V了

19V低点16V能拉动P2808,6脚PWR_SW#3.3V?P2808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V低点16V能拉动P2808,6脚PWR_SW#3.3V?P2808坏吧.

就是开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