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导航反应慢?

楼主(2024-07-20):
一台苹果手机WIFI信号弱,有时自动切换到流量上面,本来WIFI路由器就在旁边,在出外用导航时反应迟钝跟不上实时,画面停在那里总显示卫星信号弱,问题出在哪里,买到了暗病机非常讨厌的二手机。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1000元求一台无暗病的苹果X手机

网友A:
应该是里面的天线没接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里面的天线没接触好

天线没问题的已经返回店看几次了,明显是暗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