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K201P不触发求维修方向

楼主(2024-07-20):
HP 15-dw3070nx笔记本,主板LA-K201P,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待机芯片是SY8286BRAC和SY8270CTMC,LDO电压正常一直存在,待机+3VALWP和+5VALWP通电后产生三秒钟左右就消失了。断开它们到+3VALW、+5ALW的跳线也是二三秒钟后消失。反复测量了一会发现按开关电流有一点变化,测量后发现按开关后待机的+3.3V和+5V电压又正常了。不过还是不触发,目前还在维修中。

网友A:
这是正常现象吧,很多机器都是上电产生+3VALW 几秒后消失,按开关后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现象吧,很多机器都是上电产生+3VALW 几秒后消失,按开关后再出来

受教了,的确是这样的,我折腾了一会发现按开关后电流有变化,这个待机的+3.3V和+5V稳定产生了,不过电流很小只有0.02A,还是不触发。开关上面电压只有2.8V左右轻微波动,还在继续维修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的确是这样的,我折腾了一会发现按开关后电流有变化,这个待机的+3.3V和+5V稳定产生了,不过电流 ...

开关电压只有2.8也是正常的,放个电,或者装上电池用原装充电器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压只有2.8也是正常的,放个电,或者装上电池用原装充电器开机试试

现在查到JW7107(REV1.0版本图纸上是EM5209VF)控制脚SUSP#电压0V,+5VS和+3VS不输出这里,这个EC是KB9052QD,SUSP#对地电阻100K测量无短路没有拉低,想请教一下需要测量哪些电压来确认SUSP#无输出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现象吧,很多机器都是上电产生+3VALW 几秒后消失,按开关后再出来

现在查到JW7107(REV1.0版本图纸上是EM5209VF)控制脚SUSP#电压0V,+5VS和+3VS不输出这里,这个EC是KB9052QD,SUSP#对地电阻100K测量无短路没有拉低,想请教一下需要测量哪些电压来确认SUSP#无输出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查到JW7107(REV1.0版本图纸上是EM5209VF)控制脚SUSP#电压0V,+5VS和+3VS不输出这里,这个EC是KB905 ...

按时序来修就行

网友:
这机子的时序是怎样的?待机的时候,应先后检测哪几个电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