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左右两个CTRL按键失灵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4-07-20):
情况描述:      笔记本左右两个CTRL按键失灵,用键盘检测软件测试,按下CTRL也没有显示被按下。初步估计是键盘的问题,但是更换一个好的键盘后故障依旧。

检测与分析:      找到了笔记本电脑的点位图原理图,测试了键盘排线座子每个信号引脚的对地二极值,发现第26脚(控制CTRL按键的引脚)对地二极值无穷大,其他引脚的二极值在600左右。又测试了EC芯片的这个IO口引脚的对地二极值为603(正常值),所以估计是EC引脚到键盘排线接线座子之间的线路断了。

维修方案:      通过飞线的方式,直接从EC芯片上控制CTRL按键的引脚上飞一条线到与键盘接线座子26号引脚共点位的空焊盘,然后解决了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样的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daxiao: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好电脑,技术好!

网友:
有点位图修这类故障太简单了

网友:
手工好,一击致命。看着很舒服

网友:
这个维修技术好,思路也清晰。

网友:
有点位图修这个容易多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笔记本?板号多少?

网友:
学习学习经验丰富

网友:
谢谢分享,飞线大法

网友:
这毛病真是少见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