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不知道哪位好心人修的这个主板,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2024-07-20):
笔记本具体型号未知,板号nm-d041.来的时候装上内存的电流如图(直接死电流1.2),不装内存大概0.7 左右。

拆开一看。心里凉了,这机器修过了。还是先打阻值,用内存测试卡测试插槽与CPU通讯是否正常,发现都没问题。

仔细一看,这个CPU 底部居然还飞了一条线,上家应该是做事比较认真的师傅。正当我觉得没希望修好这个主板的时候,再仔细瞧瞧,晶振的电容哪去了?

不管这么多,找个料板,先补两个电容。晶振的电容,不是普通电容,不要补错。

装上电容后,有明显的电流跳变,但最后的结果,还是卡到1.2 不动了,不管了,先刷个BIOS,BIOS 在这里下载。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4793-1-1.html
刷了之后,故障依旧,正当我想把CPU 拆了重植的时候,想着还是先加焊试下。于是直接上BGA加焊后.发现已经可以正常开机了。
测试一个小时,发现没问题,收工。也算修的比较轻松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上家要晕死,CPU都补线了,晶振没电容没发觉,就差最后一下补焊,太相信自己的焊接技术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也是技术高!

网友:
捡漏也并非随随便便就能捡到,同样需要技术功底。

网友:
楼主细心发现问题!

网友:
现在板有问题,都和cpu有关啊

网友:
联想对维修人员较为友好,拯救者特别是锐龙的,修的很多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和上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网友:
这块板子是过来碰瓷的吗?呵呵呵技术过硬。观察仔细一刀解决

网友:
上位师傅可能没BGA,捣鼓半天放弃了

网友:
AMD的游戏本真的不能买

网友:
这分析水平可以

网友:
上家还是挺好的。没忘死里搞

网友:
这个机器返修好大

网友:
··························搞维修就得心细

网友A:
这明显是有其他故障不好解决,让客户加钱,客户不同意,所以要恢复故障,因为这个机器的通病是CPU空焊(32K晶振一脚对地无穷大),所以他第一想法就是让晶振不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有其他故障不好解决,让客户加钱,客户不同意,所以要恢复故障,因为这个机器的通病是CPU空焊(32K ...

对的,价格没谈好,做的故障

网友:
价格没谈拢,上家手下留情,真该感谢上家

网友B:
我猜客户刚刚修不久就坏了,因为上家CPU重植有铅的,
用不了多久就坏了,楼主加焊好,过几天又要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客户刚刚修不久就坏了,因为上家CPU重植有铅的,
用不了多久就坏了,楼主加焊好,过几天又要返修

4600 的u ,用上半年以上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4600 的u ,用上半年以上没问题

AMD有铅锡珠就用半个月左右

网友:
这两个电容可以没有。此机的故障就是CPU空焊

网友:
LTS 低温锡通病板。

网友D:
这种联想amd的,我已经不想给客户搞了,修了七八台,就一台没返修;其他的都返修了,有的用十几天有的用一两个月,维修前是不开机,或者一直蓝屏;(返修的故障都是,不定时蓝屏,可能一天一次也有的几个小时一次,怀疑cpu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联想amd的,我已经不想给客户搞了,修了七八台,就一台没返修;其他的都返修了,有的用十几天有的用一 ...

蓝屏自动重启,然后正常使用;这样反复

网友E:
这算不算捡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算不算捡漏,,,,,,,,,,,,,,,,,

算捡漏,半个小时搞定。

网友(2024-08-28):
楼主也是有技术功底的维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