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Y7000P 1AH7 NM-E241 集显BIOS

楼主(2024-07-20):
   接修一台联想拯救者Y7000P 1AH7 板号 NM-E241
故障是开机进入桌面大约3-5秒后,风扇狂转,大约3-5秒后自动关机。
进入PE系统也一样,但在BIOS下坚持时间比较长,好像没有见过关机,
当时进入PE 后,发现没有认到独立显卡,这个机器是3050 显卡
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就进入BIOS,从一开始上面那一项  修改成下面那一项 独显直连了,然后就不显示了,主板工作,有进系统声音,内屏外屏都不亮,显卡供电,现存供电都有,一开始没留BIOS主界面照片,从网上找了一个

就是右边那个选项,查了不少资料,基本都是说,一旦修改,除非进入BIOS再改,否者放电·恢复出厂设置都无法修改回来,
不显示盲改几乎毫无可能,所以想通过刷BIOS来刷一个设置不是独显直连的BIOS,但无奈可能电脑太新,论坛只有3个BIOS 两个原厂,刷了故障依旧,一个备份刷了灰屏,主板也不工作,
看看大家有谁在修这一块的板子,麻烦给备份个双显模式的BIOS 恢复原故障主要应该是中间那个16M BIOS    我查看了一下,应该不含ME ,同型号的电脑应该是可以用的,麻烦各位大家了,谁的BIOS能成功,必给加分。

网友:
希望楼主很快能解决BIOS问题!

网友:
没有人修到吗,一定要加分的,也可以有偿,只要能用,微信支付宝都可以

网友A:
客户不愿意更换显卡,测试显卡3050都要600块,这个还是成本,不算运费,不算人工,无奈只能在不显示状态下,盲操作,进BIOS 凭借印象点击,用时半小时,不知重启了多少遍电脑,修改了回来,进入系统短暂的看了一下,没有识别到独立显卡。终于恢复原故障,当时最坏的打算,我都已经考虑赔钱给他换显卡了,要不然客户送来能显示,给人家的不显示,人家也不愿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不愿意更换显卡,测试显卡3050都要600块,这个还是成本,不算运费,不算人工,无奈只能在不显示状态下 ...

机器备份BIOS了吗。。。现在需要有偿

网友(2024-09-16):
Y7000 F2盲改BIOS设置,分两种情况,

NO.1下切上,  开机F2,此时光标定位在 More Setting 上,
按1下方向键上键,高亮移动到Exit,
按第2下方向键上键,高亮切换到 Graphic Device 选项,此时高亮选中的是上面 Dynamic Graphics (默认已启用下面的 Discrte Graphic) ,
按回车,确认切换启用上面的Dynamic Graphics,
按Ese (SAVE & EXIT, DISCARD CHANGE & EXIT, CANCEL ) 此时高亮选中 SAVE &EXIT,
按回车,完成。

NO.2上切下  开机F2,此时光标定位在 More Setting 上,
按第1下方向键上键,高亮移动到Exit,
按第2下方向键上键,高亮切换到 Graphic Device 选项,此时高亮选中的是上面 Dynamic Graphics (默认已启用上面的Dynamic Graphics)
按第1下方向键下键,高亮切换到下面 Discrte Graphic,
按回车,确认切换启用下面 Discrte Graphic
ESC (SAVE & EXIT, DISCARD CHANGE & EXIT, CANCEL ) 此时高亮选中 SAVE &EXIT,
按回车,完成。

总结,
下切上,F2,上,上,回车,ESC,回车。
上切下,F2,上,上,下,回车,ESC,回车。

网友:
希望对大家帮助

jiaohe14 + 5 + 5 虽然我已解决,但当时操作可谓是艰难,当时只想着还给客户,倒是没想到你这么描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