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yoga2017c口无法开机,电池可开机,人生首次修理主板尚未成功

楼主(2024-07-20):
x1yoga2017c口无法开机,
电池可开机,
插typec电源后 ,只有5v电压,没有升压
我的想法直接拉20v电压过去
说干就干
1.把20v电压电源引到c口
2.量了电压 第一个mos下面有20v,第二个不导通,直接焊接跳线跳过这俩mos管
3.还是不能上电开机,中间有一次风扇转了 电源灯亮了,20v电源电流0.4A左右hdmi没显示,

后来几次开机尝试都不亮灯 电流0.1a懵逼了

请教大家该咋办

网友:
这么暴力维修

网友:
学徒型 首次修理 能跳线开机就行

网友:
顶上去 现在该查什么?3v 5v?

网友:
7.26进展: 公共点电压13伏,3.3v/5v 待机电压都有,开关机信号间电压3.3v
没毛病啊,问题尚未解决继续排查

网友:
内存 cpu 都没有电压  需要排查为什么没有触发

网友:
8.13 还是没有学会怎么修

网友(2024-08-27):
求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