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适配器代换

楼主(2024-07-20):
拯救者原机适配器170w,由于客户没有带,用拯救者300w的 ,居然提示无法充电呢
充电

网友:
电压一样功率大了电流也就大了.监测不过去就不给充电了.

网友:
中间针识别电阻的问题。

网友:
最好是接近原机功率的电源测试。DELL部分机型也是,过小不充电,过大也同样不给充电的。还会降频,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