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MIH81R不触发的故障

楼主(2024-07-20):
             接修同行一块戴尔MIH81R主板,故障是开机不触发。IT8772E的30脚有3V。开关针有3.3V 。PCI E B10脚电压为0V,

这个PCI E B10脚,通过跑线,与IO IT8893E的57脚相连,

IO是IT8893E-FXA。想问一下各位高手们,要让这个IO输出3VSB给PCI E B10的工作条件有几个?

网友A:
PCIE B10的 3VSB 不是 IO供电的,而是3VSB同时供给IO 和 PCIE B10脚,找图看下3VSB来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IE B10的 3VSB 不是 IO供电的,而是3VSB同时供给IO 和 PCIE B10脚,找图看下3VSB来源

我现在手上没有这个图纸。你有吗。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C:
不触发应该查IT8772E的供电、复位、PWRBTN_N信号,及有没有发出PS_ON_N。那个57脚的供电要触发之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上没有这个图纸。你有吗。能不能分享一下?

论坛里有图纸自己去下载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9985-1-1.html

网友B:
刚跑了一下线,

发现B10连到了这个芯片的第五脚,

,这个芯片其它脚,都没有电压,有点模糊了,看不清型号,有谁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应该查IT8772E的供电、复位、PWRBTN_N信号,及有没有发出PS_ON_N。那个57脚的供电要触发之后才有

...

难道,按你这么说,在待机状态下,不出PCI E B10的3VSB也正常?要触发后才出来3V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按你这么说,在待机状态下,不出PCI E B10的3VSB也正常?要触发后才出来3VSB?!

我说是IT8893E的57脚是VCC3,PCI E B10的V_3P3_PCIVAUX并没有连IT8893E的57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跑了一下线,发现B10连到了这个芯片的第五脚,,这个芯片其它脚,都没有电压,有点模糊了,看不清型号, ...

U51是V_1P5_PCH供电芯片,5脚是VCC3不是V_3P3_PCIVAUX

网友:
如果SB3V有而V_3P3_PCIVAUX没有,楼主应该查一下SB3V转V_3P3_PCIVAUX的Q39周围电路。

网友:
现在短路io877的34-355脚,CPU风扇能转,松开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