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重启黑屏指示灯亮,只能强制关机,开机运行正常

楼主(2024-07-20):
联想  小新潮 7000-13板号:1701A-05-01 REV-SVT  320s-13

今日修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开机运行正常,关机也正常。开始菜单里点“重启”一会就黑屏电源指示灯亮的,风扇也再转,电流1A左右稳一会掉到0.0几一会又上来,然后就一直卡在这里。
强制关机可以,开机也正常,就是不能用“重启”的功能。
后面发现合盖休眠之后也会卡死,

主板供电正常,BOIS论坛找的刷过了。
给我整蒙了。

特发此贴求助大佬们。往赐教。

网友:
电流打错了合盖之后0.1A左右,开盖也开不起来,必须强制关机再开才行

网友A:
排除操作系统有毛病的可能了吗?

网友B:
查一下休眠线路?好像休眠线路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操作系统有毛病的可能了吗?

系统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休眠线路?好像休眠线路会有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低温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