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植锡

楼主(2024-07-20):
问一下老师傅,用锡珠植球的时候,温度和风速一般是多少?我用最低风速350吹半天,锡珠不化。风速大一点,锡珠融化,但是连一块。把BGA芯片放在PTC发热板上面可以吗

网友:
师傅是怎么值的 照着做就行了 时间长了就撑握了技巧了

网友A:
低风速350吹不化锡珠,就往上加温度,慢慢就会掌握技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风速350吹不化锡珠,就往上加温度,慢慢就会掌握技术了。

谢谢哥,你们用的是858风泵的那种风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哥,你们用的是858风泵的那种风枪吗

是的,用的是气泵式的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