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70开机4短报警

楼主(2024-07-21):
thinkpad x270插内存开机4短报警,不插内存有音乐声,请问是什么故障?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A:
刷个BIOS 查下安全芯片,有没有价值看客户定义,客户愿意给钱就行

网友B:
这么奇怪的现象!会不会先前有人修过,换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查下安全芯片,有没有价值看客户定义,客户愿意给钱就行

已经刷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奇怪的现象!会不会先前有人修过,换过BIOS?

没有修过,客户说自己更换键盘,装上后就这样了。没刷BIOS之前:插内存开机无任何反应,不插内存有音乐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查下安全芯片,有没有价值看客户定义,客户愿意给钱就行

请问需要更换安全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