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不触发,待机一闪就没有

楼主(2024-07-21):
A1502 板号:820-4924-A 原来是故障是有电源灯亮,按开关没有反应,拆开,后极也没有短路,插电源电流到0.230 后发现在待机L7520   这个5V待机只有2.1V,L7560有3.1V,
直接接一个5V去烧机,却又没有给拉低,其中,一个摄像头U3900发热,还有待机IC51980 发热,后把摄像头拆掉,还是一样故障,后定了待机IC回来换,结果5V,一闪正常,后没有,3V一直有3.3V 电流0.022 -0.120-0.022 不动,应该是5V电压一闪就没有了。没有待机IC前,是一直电流是0.230 的,又没有发现后极那里短路,真不知道如何修了,后测到 4脚开启一闪就没有了,没有弄之前是一样有3.3VR的大神支个招

网友A:
是不是后级微短,或断开R8175 给个3V给芯片4脚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开机一闪就没了,估计开机前的条件已经准备好了,后机后是哪个电压不正常,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后级微短,或断开R8175 给个3V给芯片4脚看有没有输出

断开后,在3V开启的那里直接飞线过去,待机5V是正常的,还是电流上到原来的地方就掉电了,这机说要接电池才能开机的,接上,就是得充电电流到2.8V左右,但测别的电压都没有输出 估计这种情况还是前极引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