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TX7-CT5DS独显问题求助,版号6-71-N95T0-D02B

楼主(2024-07-21):
神州战神TX7-CT5DS独显问题求助,版号6-71-N95T0-D02B,接维修电源大短路,拆机检查是显存供电芯片MP2884A,上下复合mos管MP86903-C击穿。更换所有坏件后显卡核心电压正常,显存电压正常,相关波形也正常,进系统GPU-Z看不到显存容量,显卡BIOS版本也不显示,跑鲁大师只有3帧。各位大佬这个是不是显存或者核心损坏了?在线等

网友A:
你重启一下应该就代码43 了。

网友:
检测发现显卡速度慢,实际应用会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重启一下应该就代码43 了。

重启不会显示代码43

网友:
估计显存颗粒问题
,但是显存和核心一般情况都是一套带走的,纠结要不要买显存颗粒回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