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20H独显改集显进桌面就风扇狂转关机

楼主(2024-07-21):
昨天修到一个本子,用适配器一插电就灭了,拆出主板发现显存供电上管短路了,把管子换了后,上电不亮,后来把显存显卡全拆了,刷了个BIOS,可以进系统了,一分钟风扇狂转并且关机,测了一下显卡与显存供电正常,求解~~~~板号NM -C911 1.0

网友:
这个机器有人改过集成吗,好像没有吧

网友:
论坛有修改教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8204-1-1.html

网友A:
坏显存与显卡都 要装吗?

网友:
学习学习 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
学习学习 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
要认到显卡才行

网友:
好像论坛看到有人说是桥有问题

网友:
核心 必须得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显存与显卡都 要装吗?

装核心就行111111

网友:
认不到显卡,掉电吧?

网友:
如果可以,把核心装回去试下

网友:
从风扇狂转为起点,为何风扇电压高?

网友:
去淘宝上卖bios那边问问吧 这个桥不能随意刷的 要么会改me. 要么用工厂bios

网友:
改个温控芯片。bios读不到显卡。就是这样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丰富技术的宽度学习学习

网友:
之前改的核心都留的

网友:
无电压保护了吧

网友:
有些板子,是必有显卡的,即使显卡是坏的

网友:
装个叹号核心就OK了.

网友:
必须要识别到显卡型号

网友B(2024-08-25):
之前是GPU这边控制风扇EC_FAN_PWM ,调节风扇转速FAN_TACH信号检测风扇转速。 把EC程序涮一下就可以了。  刷BIOS无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GPU这边控制风扇EC_FAN_PWM ,调节风扇转速FAN_TACH信号检测风扇转速。 把EC程序涮一下就可以了。  刷 ...

或者PWM控制0欧姆节一下位置,有可能会好的,点位查找位置

网友:
得装核心,认到显卡才可以

网友:
刚好有一台掉电,试试看

网友:
NM-C911 图纸 点位

Y550 NM-C92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