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X455L反复重启

楼主(2024-07-21):
        客户送来一台ASUS的X455L说开不了机,插可调电源自动加电,电流在0.012到0.025之间来回跳动,论坛爬楼类似问题,借助思路断开D5851还是一样电流反复加电。
        测得D5851第3脚没有出高电平,于是摸了一下发现是Q5850没有给出信号。

        于是先短路Q5850的4、5脚这下不掉电了,电流卡在0.025a。然后测量各路PG信号,发现没有+1.05VS_PWRGD。

        接着摸发现没有出1.05VS,发现是PCH没有给出开启信号,检查上拉电阻上端发现没有+3VS,于是再接着摸发现+3VS由SUSB_EC#开启的。

      查看PQ9107的PDF发现是两只复合三极管

        通过分析是2脚有高电平3脚 就会输出12V去开启MOS管PQ9117从而产生+3VS,测量第2脚为3.3v,第3脚为0V,明显就是这个坏掉了,手上没有这个件,于是飞线3、4脚顺利亮机。
        这次维修对于高手来说这种情况可能 太普通了,但是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觉得还是增加了一点经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这都在论坛待了15年,还新手太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在论坛待了15年,还新手太谦了

我是越待得久,越感觉是新手。

网友:
维修得很丝滑

网友:
还是很有实战性的维修案例,多谢分享

网友:
新手都这么厉害!我要向新手学习

网友:
都在论坛待了15年,还新手太谦了

网友:
知识就象在圆里面,懂的越多不知道的越多

网友:
向新手中的高手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膜拜大佬了,还是多刷刷大佬的维修经验

网友B:
这样修,会不会有故障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会不会有故障隐患?

肯定要买件换上去的啊,直接飞线待机电流一百多,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