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AG272QCX灰屏

楼主(2024-07-21):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 AOC AG272QCX 说是不定时灰屏

通电  电流1.2A   开机正常了1分钟  就灰屏了    再开还是灰屏
放10分钟通电又正常了   但是还是用不了多久
灰屏的情况下  能正常开关机   接入信号指示灯变蓝
说明驱动板因该是没问题的  重点在屏板上
拆机测屏供电  12V  升压   vgh vgl 供电都正常
测信号线电容阻值也正常
怀疑屏板上的主芯片有问题   用力压了下 发现画面居然显示了  反复多试了几次   确定是主芯片的问题  先拆下重植试试

芯片底部四周都封了胶拆下的时候要注意

重置后画面正常    测试了几天OK

网友:
高手啊,我也有个显示器会闪一下就黑屏了,没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