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思路不对,一切白费,一张D041主板苦修两天总算修好了

楼主(2024-07-21):
这个主板,我在之前的贴子有提到过。
这个主板到我这里起码是三修了,具体几修,我也不知道。这个主板,客户收到货的时候,已经重植过CPU 了,觉得故障可能比较简单,就在当地检修了一下,当地没修好,然后就我接着修。
拿到主板后,首先打值,测试一些关键点,都没有问题,最后通电试机,电流可以跳变,到了关键时候,电流就跳到0.5 左右。一直不亮机。
我直接从另外一个板子拆了一个CPU.

换了一个CPU 故障依旧,又让客户发了一个4800h 的料板给我,换上后,故障还是依旧,然后陷入了死胡同,这里就花了一天多时间。
昨天我把另外一个D041修好,然后开始对比着修。因为我怀疑可能是显卡某个信号不对,于是先把正常开机的这台,改成集显模式,然后去掉了显卡的供电。

改动的信号如下图

发现这个可以进系统。

直接把这个bios 移到要修的故障板子上,发现电脑还是掉电重启。怀疑CPU 可能供电不足掉电,于是又把BIOS 芯片也拆了,因为电流变化很小,所以几乎看不到掉电情况。但仔细观查指示灯,有时会闪一下。

然后我就又把CPU 供电芯片的供电断开了

断开之后,发现指示灯还是会闪,因为这个时候电流很小了,在可调电源上几乎看不到明显变化,那就由请示波器上场。3V电感后端示波器图。

我又找到3v 开启信号,发现也是掉电状态。

直接把EC 拆了,把RE4340 拆了,移到re95,相当于给3.3 一个强行开启(注意这个时候的EC 是拆了的

发现3v 已经不再掉电了,拆了一个EC 换好,把电阻改回去。然后把拆了的CPU 供电芯片的电阻复原,开机发现键盘灯已经能亮了。然后把BIOS 改回独显直连的时候,忘记把显卡供电复原,发现键盘灯不亮,不能正常开机。

证明这个主板,独显直连的BIOS ,如果显卡有问题,可能导致不能正常跑码。然后把电阻改回去,还要记得把DV3二极管安装回去。然后开机进系统,测试正常。这个板子修的真的累,换了三次CPU.最后确定是EC 问题,导致主板不停重启。

附上我改成集显的BIOS.

 会员62782300鑫豆2026-5-6 18:45
 会员321363300鑫豆2026-4-3 20:53
 会员1111059300鑫豆2026-3-12 16:39
 会员926160300鑫豆2026-3-6 16:33
 会员1147342300鑫豆2026-2-21 14:40

网友(点评):
我只能说一句 nb

网友:
我看都看累了,这位师傅真是有技术还有耐心,愿意愿意分享经验!点个赞!

网友:
掉电的确实不好整

网友:
是真利害

网友:
修得够辛苦,技术也牛

网友A:
这 ec带程序不   这机器修了几天能收9百快钱不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ec带程序不   这机器修了几天能收9百快钱不

如果所有材料用自己的估计能收这么多,如果材料是客户提供,估计收不了900工时费的

网友:
艺高人胆大,思路清晰,手工好。

网友B:
修机器没人帮助下 就靠自己研究折腾 下次就有经验知道EC坏 我也累了 得多收点钱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起来少走弯路

网友:
仔细看了维修过程 这个没有两把刷子干不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过硬,我认认真真的看完

网友:
早几天看到这个贴子  那个拯救者或许就好了

网友:
不错不错,虽然有波折还是修好了,而且提供的故障点和修为思路方法,谢谢

网友:
这钱真不好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机器没人帮助下 就靠自己研究折腾 下次就有经验知道EC坏 我也累了 得多收点钱

三板斧还是有其科学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ec带程序不   这机器修了几天能收9百快钱不

想啥呢XD,客供料板明显是同行机啊,人工费能收3-400就不错了

网友:
修电脑的钱不好赚

网友:
果然钻石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真厉害,CPU都干了几次,楼主是怎么植球的,植好一个CPU一般要多少时间!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游刃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板斧还是有其科学道理的

这故障,来个小徒弟,三板斧下去,比老师傅分析电路快多了。

网友:
这钱太难挣了,哈哈,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赞一个,永不服输,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了才行

网友:
楼主的工匠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看到植球开始头皮发麻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1只要是电路问题我有时修不好一块主板,总是感觉不舒服,心里不停想到底是哪里问题,不停的排除不停找原因,有时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网友:
技术过硬,过程太好了

网友:
换3次CPU,看着都累!

网友:
教学贴,楼主厉害啊,所以修板三板斧后不明觉厉的我有所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