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579开机1.7安掉电,有时候0.85安掉电

楼主(2024-07-21):
按理来说应该可以亮机了,但是掉电了,是不是8409这个HDMI芯片和3204芯片没装的原因?因为之前这2芯片短路烧毁了,就没装看这个电流应该和南桥和EC没有关系了吧?大神给指导一下,还有就是插电源自动开机上电正常吗.

网友:
装电池是1.7安,不装电池是0.85安,装上了8409还是一样的症状,+3vs只有9欧阻值,是不是不正常,但是电压会出来,我用烧机大法,电流0.5安多,摸不出来哪里热

网友A:
9欧肯定不正常,有微短,过流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欧肯定不正常,有微短,过流会掉电的

短路已经处理好,现在是50欧姆了,还是一样掉电,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CPU供电阻值1.5欧正常吗,上电那一下CPU烫手,不能摸,然后掉电了

网友B:
现在是非原装电源不插电池不装风扇(装风扇1.5安狂转掉电)可以1.2安掉电,插电池0.85安掉电,不会亮充电灯,老款戴尔电源插上也是掉电,看不到电流,可以亮充电灯,我全部装好后.老电源还是掉电一次,风扇狂转,第二次开机风扇不转或没狂转,还是掉电,键盘的大小写灯亮,没思路了,裸板测试也是掉电,测CPU供电1v其他CPU供电1.0几v,显卡供电0.8 显存1.5v(应该是1.35v才对,不知道怎么会是1.5v)戴尔和V星一样难修,以后少接

网友:
昨天充电一晚上,可以充电进去,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是不是一定要原装电源才能亮机啊,有没有大佬给我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非原装电源不插电池不装风扇(装风扇1.5安狂转掉电)可以1.2安掉电,插电池0.85安掉电,不会亮充电灯,老款戴尔电源插上也是掉电,看不到电流,可以亮充电灯,我全部装好后.老电源还是掉电一次,风扇狂转,第二次开机风扇不转或没狂转,还是掉电,键盘的大小写灯亮,没思路了,裸板测试也是掉电,测CPU供电1v其他CPU供电1.0几v,显卡供电0.8 显存1.5v(应该是1.35v才对,不知道怎么会是1.5v)戴尔和V星一样难修,以后少接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不知道啊,现在被我修的又没反应了,不触发了

网友:
把无线网卡 装上

网友:
装了一样的症状

网友:
学习了,电流挺大咯

网友C:
我有台机器也是1.3a左右掉电,内存复位测了1.18v,处理器供电出来了,核显供电没有,核显pwm量了1.45v,就是没输出,bios也刷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机器也是1.3a左右掉电,内存复位测了1.18v,处理器供电出来了,核显供电没有,核显pwm量了1.45v,就是没输出,bios也刷了不管用

我这个所有电压都有,就是开机掉电,有时候又反复重启掉电,感觉是CPU的问题,不插电池非原装电源1.5a掉电拆掉电池0.8a掉电

网友:
应该是哪里换线出问题。试着压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你这个设备还先进也。

网友(2024-08-23):
机器装好 插上原装充电器 冲20分钟电 在开机关机两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