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主板G31插显卡直接炸了,排查问题请教

楼主(2024-07-21):
本想给家里老古董联想G31升级继续用的,在PCIE插上显卡(GTX760)后忘了插显卡供电,开机后直接闻到了一点热的味道,主板报黄灯不开机。赶紧取下显卡,重新开机主板直接炸了一下。。目前是无法开机的状态。已确认显卡没被打坏,插在其他主板上用了。。CPU 5V供电没问题。本人小白,目前按网上的排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排查了一下mos管,发现CPU旁边的mos管有两个被击穿了,PCIE附近也有两个mos管击穿。求论坛大佬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更换mos管会不会让主板恢复正常呢?还是说需要排查一下其他地方?

网友A:
先把击穿的换了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击穿的换了再测

我感觉我这个主板是因为显卡没插供电,大电流或者大电压打坏了其中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PCIE附近的什么元件,请问一般出问题的除了mos管还会有什么?

网友:
这一套折腾下来怕是不如直接换个板子

网友:
这种现在很少见。价值太低了。买块主板换上就好

网友:
先换掉坏的MOS管测量还短不短路,一般G级对地二级体值400多

网友:
还么老的还在修

网友:
这是DELL主板,

网友:
右边这个应该是北桥供电,北桥大概率噶了,抬走吧

网友:
这不是联想的,而是戴尔电脑主板,建议买一块主板吧(因为施主完全是位小白)。

网友:
这种电脑还不如卖废品,没有维修的意义了

网友:
看看CPU好的坏的

网友:
直接垃圾桶。。。